本人做的一块PCB,欢迎大家指点。

楼主(2012-11-13):
此方案是i.mx53的平台的。制板要求没有上传。由于考虑到成本要求,没有做盲埋孔,全部是通孔,同时将板层由8层减为6层,在部分器件上也没有用0201的,所以限制了布局。问题可能多多,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是用AD6做的。

网友A:
问题确实很多,比如:1、你设的data 、add class里的线没有等长;2、很多单端线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连焊盘处做成带圆弧的,没有必要这么做吧;3、U30里的29号管脚确定没有网络吗?4、没有连通的网络很多,尤其是GND网络;5、BGA的电源和地网络可以相邻的共用一个过孔,但是一个过孔附带的焊盘不能超过两个,且过孔需要在两焊盘之间;6、BGA里面,顶层走线不能超过从外往里数第三排焊盘,你的里面有几根长线,还在里面穿,会造成短路的,FBGA也同样的,你看你的U23与U15;问题还很多,慢慢修改吧,吃饭去了,有空再帮你看,给好评哦!

网友B:
楼上很犀利啊...DDR部分确实还需要进行修改修改....等长是个问题...你的等长精度设置太大...一般的话DDR等长精度控制在40mil也就是1mm以内最好(+-20mil)...DDR的Data线与地址线时钟线也是需要一起等长的...数据线最好就是按照DDR的规则...一般是8个字节一组数据线...同组数据线走同层为最佳...还有你的CLK线用地线包裹起来好点..还有就是DDR的RESET的走线...最好是在第四层那个交汇点的地方挤个过孔下去...哪怕是不用换层也比你这样直角走线要好的多...

网友C:
现在都喜欢把公司的技术资料往外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喜欢把公司的技术资料往外发啊

还好吧...反正我发的东西抄板的拿去也木有用...都是一些产品上的某个部分的侧板啊什么的...嘿嘿...这点意识还是有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确实很多,比如:1、你设的data 、add class里的线没有等长;2、很多单端线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连焊盘处做 ...

非常感谢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很犀利啊...DDR部分确实还需要进行修改修改....等长是个问题...你的等长精度设置太大...一般的话DDR等长 ...

谢谢点评指点。DDR的ADD是差分等长的,到每个点的长度都是25mm左右。DATA也是按照25mm等长去做的。CLK的长度要加匹配电阻的长度以及电阻两端的长度,总长是在25mm左右。没有精确在1mm。飞思卡尔的DEMO最长和最短相差了5mm。

网友D:
其实DDR等长可以不用太严格,实际的测试中,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很容易满足。我可以说坛子里很多人并没有真正layout+测试过DDR。
我觉得你板子最大的问题是电源,特别CPU的1.3v和3.3v电源退耦设计,引线那么长,地的回路也不好,增大了ESL,还容易耦合很多噪声。
还有,一个CPU挂4颗RAM,地址控制线竟然不挂到VTT,也不做任何终结电路,原理图设计本身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DDR等长可以不用太严格,实际的测试中,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很容易满足。我可以说坛子里很多人并没有真正 ...

谢谢点评。

网友:
没有用过AD6,只接触了AD9,GND层可以直接弄成负片地层,信号3层可以换成电源负片层,毕竟走线也不多,这样电源就可以缓解很多吧,感觉挺多线不是很重要的,可以跨分割的

网友E:
也许4片DDR对贴后竖着放会比较好走线,整版的地过孔有点少,布局也不是很紧,有点点乱,纯属个人意见,别介意

网友:
请教个问题:在PCB中,常常会放置一些必要的自动注释,有些可以通过放置特殊字符实现。

只是图中的这个叠层示意图一直没有找到放置的方法(蹄子曾提到或叠层设计相关的问题,当时就想到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找到这个示意图的生成地方)

另外的图形示意如 altium提供的案例文档:DT01.PCBDOC中的图示

上面的这些图示可否用到?在哪实现?

网友:
又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许4片DDR对贴后竖着放会比较好走线,整版的地过孔有点少,布局也不是很紧,有点点乱,纯属个人意见,别介 ...

谢谢点评

网友:
学习学习!!没用过AD

网友:
还不如拿飞思卡尔的公版改改呢?

网友F:
从网标看应该是ALLEGRO转出来吧?

网友(点评):
现实里326835 (打声招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网标看应该是ALLEGRO转出来吧?

你说的一点也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