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7-ADJ求助

楼主(2012-11-13):
AMS117-ADJ 配置出3.3V电压R1 R2分别是多少啊,求助谢谢

网友:
查芯片datasheet吧,里面肯定有计算方法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个肯定要查芯片规格书!!!

网友:
对,datasheet里面一般都有推荐电路,仔细看看就都知道了

网友:
查资料,找到芯片的参考电压VFB,然后3.3/(R1+R2)=VFB/R2,自己定个R2的值,比如3K,然后计算出R1。

网友:
网上搜下规格书了,可以的!

网友(2013-03-13):
这个很容易找到

网友:
你可以直接买,AMS117-ADJ 有直接输出3.3V,2.5V等等,

网友:
型号1117A-3.3v

网友(2013-04-12):
AMS1117有FIX OUTPUT的3.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