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走线时或移动画面时,线显示是方头,哪位说说怎么设置才是圆头啊

楼主(2012-11-13):
刚装完allegro16.5,我在走线的时候,走线是方头的,请问怎么改成圆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闭openGL

在哪里设置啊  找不到

网友:
    樓上說的應該是如附圖~
    setup\user preference\display\opengl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那能否在打开OpenGL下,也可以设置成走线是圆头的模式,如果不行,那就是Allegro16.5的软件在透明显示下走线就是这样一段段的了

网友(2012-12-27):
    setup-design parameters-display-勾选connect line endcaps

网友(2014-01-03):
引用 楼主:
那能否在打开OpenGL下,也可以设置成走线是圆头的模式,如果不行,那就是Allegro16.5的软件在透明显示下走 ...

你好!请问你是在汇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