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PCB封装时 怎么将丝印修改在skilltop 而不是top层?

楼主(2012-11-13):
在做封装时 ,想给pcb封装画个外框丝印,在画着的过程中发现外框丝印是在TOP层 ,如何更改为丝印层?

网友A:
右键选择anything,双击这个丝印,选择下面parent------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选择anything,双击这个丝印,选择下面parent------见下图

除了这个方法 还有其他的吗?还有想问下如何像AD9那样按快捷键shift+s就能仅仅显示top、bottom层等?

网友:
pads中要想显示关闭哪一层只有在颜色设置里关。

网友:
两层板Z 1 2
四层板Z 1 4
几层板...同理...
注意空格

网友:
    道理都差不多,只是设置的不一样而已!

楼主:
    画PCB封住时 为了给封装加个1引脚的识别,一般都在丝印外框的上边框上的中间处加个半圆,想问下这个半圆怎么画的?怎么去控制,为什么我画半圆时,半圆的方向不好控制,而且必须要将半圆画成闭合回路时,半圆图形才出来,为什么?

网友B:
    先把一条直线分三段线,绘画图形选择Path,选中间那条Pull a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选择anything,双击这个丝印,选择下面parent------见下图

    如下图所示问题,还有Free Label1、Free Label2、是什么意思?一般重名元器件的时候出了在另存时可以重名外还有那些地方可以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一条直线分三段线,绘画图形选择Path,选中间那条Pull arc

对对  就是那样

网友B:
讲实话你的软件基本基础好差哦,多看下教材你这问的他全有呢。。。。买本最基础的书看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实话你的软件基本基础好差哦,多看下教材你这问的他全有呢。。。。买本最基础的书看下吧

    额 ,书确实是没有买,因为觉得即使是买书了,也未必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书确实是没有买,因为觉得即使是买书了,也未必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PADS2007原理图与PCB设计》这书上全有是软件最基本的介绍,你可以看下。

网友C:
    其实在做封装时,丝印无论是在top还是在silktop,最终出来的gerber文件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在做封装时,丝印无论是在top还是在silktop,最终出来的gerber文件效果是一样的

你只要在出gerber时,top那层不要勾上 2D Lines 就行了。这样丝印框就无所谓top还是silktop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这个方法 还有其他的吗?还有想问下如何像AD9那样按快捷键shift+s就能仅仅显示top、bottom层等?

像ad那样显示也可以就是快捷键z加你要显示的层不过此功能要在高版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