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线间距的问题

楼主(2012-11-13):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是不是在mentor软件中,差分线之间的间距,如果走线时走的间距比规则小,运行DRC会报错;如果走线时走的间距比规则大,运行DRC就不会报错?
现在发现间距没有控制好走的大的时候,竟然不报错?惊出一身冷汗。觉得mentor不至于啊?是不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求指点!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哪个版本,Expedition中需要先定义成差分对,然后走线应该及推挤应该是一对一起动的,感觉你并没有设置成功(在CES中去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哪个版本,Expedition中需要先定义成差分对,然后走线应该及推挤应该是一对一起动的,感觉你并没有设 ...

    谢谢你的回复。规则是设置成功了的,是按照差分走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小心把其中一根走线拉开了一些,这样规则就检查不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规则是设置成功了的,是按照差分走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小心把其中一根走线拉开了一些,这 ...

弱弱地问下,你一小心就能拉开差分线的其中一根呀,我怎么拉都是两根一起联动的哦,
求大神告诉我怎么拉开其中一根。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拉 ,拉一根的情况,有一块板子绕等长时更是一根一根的走

网友B:
    差分线规则里面设置一般设好了的话,线会按照规则来的,有时你选择了遵循两个规则会出现上诉情况,或则是你规则设置好了,没有运行成功。还有一种情况是你那个地方有区域规则的影响。实在找不到原因就是软件的原因了。至于报错,肯定会报错的,那个错应该会在危险项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线规则里面设置一般设好了的话,线会按照规则来的,有时你选择了遵循两个规则会出现上诉情况,或则是你 ...

谢谢您的回复。差分是设置是没有问题的。差分线也是按照差分走的。我的问题是“这种情况DRC不会报错”。这个是我要问的关键所在。而不是差分规则设置。我感觉差分间距大于规则设置时好像不会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差分是设置是没有问题的。差分线也是按照差分走的。我的问题是“这种情况DRC不会报错”。 ...

    你的设置没有问题。将一对差分线的其中一根锁上另外一根是可以拉动的。

DRC并不能检查出来,其实你想想差分线不耦合的地方间距都是不对的,但是DRC都没有报错过,所以我觉得检查不出来,一般通过CAM350检查差分的间距问题。

网友C:
    应该还是可以检查出来的,这个检查项目在Online DRC 下的Differential Pairs,总共有5项,如果不满足规则都会报告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可以检查出来的,这个检查项目在Online DRC 下的Differential Pairs,总共有5项,如果不满足规则都 ...

    谢谢您的回复。我刚刚看了下,的确不满足规则的地方可以报出来。不过顺便带来的一个麻烦就是有时候差分线要做对内等长,有的地方是人为的拉开进行等长调整的。这种情况它也会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刚刚看了下,的确不满足规则的地方可以报出来。不过顺便带来的一个麻烦就是有时候差分线 ...

    但是我上面那张图刻意拉开距离的那个地方并没有报出来。你仔细看看你那个间距有问题的地方DRC有没有检查出来。

网友:
    看那样子应该又有人问你问题了,CUP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规则是设置成功了的,是按照差分走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小心把其中一根走线拉开了一些,这 ...

    DRC的时候可以检查出来,除非规则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