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求救

楼主(2012-11-13):
    我想请教下这里的R1,R2,R3是怎么算出他们的大小,还有就是这里的二极管D1的作用。谢谢各位大侠,急求啊

    1#接DSP2407

    1#接DSP2407

网友A:
    D1 作為 RELAY 斷電時後,線圈的洩放迴路。

    O1的 IF 建議是 16mA,所以 R1 = (3.3V - VF) / 16mA;由TLP521-1規格表的圖表查得 IF = 20mA 時候,VF 約等於 1.2V,所以VF 可以用1.2V來計算。

由於 DS2Y 不知道是使用多少伏特的繼電器,所以無法計算 R2 和 R3。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 作為 RELAY 斷電時後,線圈的洩放迴路。

    O1的 IF 建議是 16mA,所以 R1 = (3.3V - VF) / 16mA;由T ...

非常谢谢你,如果继电器是12V那么怎么计算?谢谢,麻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 作為 RELAY 斷電時後,線圈的洩放迴路。

O1的 IF 建議是 16mA,所以 R1 = (3.3V - VF) / 16mA;由T ...

太感谢你了  你教的不只是这个问题   灰常谢谢

网友A:
    整理你的原理圖之後,請參閱下圖,可以列出下面的關係式
    (1) 24V - R2*Ie - 720*16.7mA - Q1 Vce = 0
    (2) 24V - R2*Ie - R3*Ib - U1 Vce - Q1 Vbe =0
(3) Ie = Ib + Ic
    (4) Ic = Ib * hfe
    (5) Ic >= 16.7mA
(6) U1 If=20mA, U1 Ic=2.5mA, U1 Vce<0.1V
    (7) Q1 Vbe=0.7V
    (8) 欠缺 Q1 的規格表,要查 Q1 的 Vce

由以上條件解方程式,求得 R2和R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理你的原理圖之後,請參閱下圖,可以列出下面的關係式
    (1) 24V - R2*Ie - 720*16.7mA - Q1 Vce = 0
(2) ...

非常感谢版主 谢谢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