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布线求指教???

楼主(2012-11-13):
导入网络表,布局完成后,密密麻麻的飞线,有什么好的办法把线布好呢???

网友A:
局布好线就好走了,飞线建议尽量不要隐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局布好线就好走了,飞线建议尽量不要隐藏

看个人习惯怎么做了,有好多人placement以及走线的时候都不喜欢打开飞线的,我就不行,我placement时也一定要开着飞线,这样看的比较直观,我跟你的习惯一样,尽管那些飞线看着确实很乱

网友:
看个人的了,我一般先把飞线隐藏起来,根据原理来摆器件。然后再走线,稍微调整

网友B:
首先恭喜你完成了艰巨的布局工作~
假设你layout的是多层板,对于其布线我们可以:
1、先在View中把地和主要的电源设颜色,把相应的地和电源线的飞线隐藏,这样可以少很多不必要的飞线;
2、大致划分好电源层的电源分布和地层地的分布;
3、从出线最密的地方开始拉线,往往从主芯片开始,扇出,做半拉线,然后再向外拉,把这些线拉完了,基本上就可以布的差不多了;
4、当主芯片上的线都半拉的差不多了,这时候累了可以拉拉你喜欢的简单些的模块和画画铜皮这些简单的工作,这样可以没这么累,调节一下,布线毕竟比较辛苦;
5、认真划分电源和地层的相应的电源和地,相应的地和电源打孔,TOP和bottom层铺地,布线工作就基本上完成了,剩下的移动字符丝印等就不在你的话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恭喜你完成了艰巨的布局工作~
假设你layout的是多层板,对于其布线我们可以:
1、先在View中把地和主 ...

回答的比较详细, 不错的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点评):
回答得太详细了,灰常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