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 16.3怎样保存打开的原理图页面在窗口位置及大小

楼主(2012-11-13):
如题,平时在用16.3做图时经常是每次打开同一个项目文件都要重调整下原理图页面的大小及位置,这样很麻烦!想请教下各位坛友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做到:每次打开同一项目文件时能将上次打开的原理图页面的大小及位置保存,这样下次打开时就不用重新调整。谢谢呢!

网友:
ORCAD 16.3 只有記住哪些頁面是有打開的,但是不會記住原理图页面的位置,所以許多人的習慣是將頁面打到最大。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可能是我的习惯问题吧!但我之前做的另一个项目 Capture CIS 16.3它却又能我把打开的原理图页面记住了在窗口中的位置,所以我才找啊找啊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可以设置,但我又不相信这是个巧合,对于这样一个软件它不应该会有随机现象吧...........期待有人能解释!

网友A:
CAPTURE.INI里面可以改,具体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TURE.INI里面可以改,具体你可以试一下!

好的,谢谢您呢!我先试下........

网友(2013-02-17):
可以了吗?

网友:
    试得如何啊!

网友:
    也去试一下看看。

楼主:
    很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回家过年没来论坛!我按kasen的方法改了下文件,但是在我的电脑上还是没有见效,不知是我的系统原因还是别的问题,我用的是XP SP3的,所以我现在就把它最大化打开来用,慢慢来改变习惯吧..........很谢谢各位的回帖,论坛有你们更精彩!

网友(2014-03-27):
    顶起来! 感觉如果试探,有点麻烦。搞清楚了每一项的含义可能对新人来说更有用。希望坛子里的高人继续就【window placement】发表高论?
[Window Placement]
    Max Position...=(-1,-1)
Min Position...=(-32000,-32000)
    Normal Position=(0,0,1366,736)
    Show...........=ShowNormal
    每一项的具体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