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x的SKILL怎么引导到16.3版本里

楼主(2012-11-13):
发现15版本的skill在16.2里可以用,但在16.3里就不能用了,谁能解决啊,谢谢!

网友:
具体问题呢?老的skill说不定在新版本里已经有现成的命令了。

网友:
切换app mode到none模式试一下,有很多右键问题和interactive的问题都是因为app mode的影响

网友:
要具体到某个函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