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pads疑惑,盼高手解惑,谢谢!!!

楼主(2012-11-13):
1.orcad画原理图,pads画pcb时,在orcad中创建元件,pads中新建相应元件封装,元件需不需要建CAE封装?
2.pads中覆铜,盲孔,埋孔的含义和作用?
3.pads走线和布局有没有什么高效的方法?

网友:
1,不需要做cae封装,只需做decal和part。
2,覆铜,就是铺铜皮,top和bottom层如果线路比较密集就别铺铜了,因为铺出来的铜也不连续,如果比较稀松,就铺铜,铺的是gnd网络的铜皮,作用的话蛮多,可以去百度下,盲孔,埋孔就是非导通孔。如果一个四层板,盲孔就是L1到L2 L4到L3 埋孔就是L2到L3,做这个 主要是为了让出空间来布局和走线。
3.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