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通孔走线换层问题

楼主(2012-11-14):
今天发现个问题我,从一个通孔拉线出来走了一半发现障碍想换另一层,于是不得不打个孔,或者回到原来的过孔换层重新走线(效率就变低了)。。。我想问的是allegro能不能在通孔拉线出来时,走线的过程中不打过孔换层,,大家有没有解决方案啊

网友A:
直接右键换到你想换的层就可以了

楼主:
嗯谢谢,,右键里确实有,,还有change也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右键换到你想换的层就可以了

借这个话题请教一下香雪海同学:
在走线时从act层打过孔换到了alt层,但是走线却停了,需要重新点击一下刚才过孔才可以继续。

这是软件的bug还是需要在哪里设置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借这个话题请教一下香雪海同学:
在走线时从act层打过孔换到了alt层,但是走线却停了,需要重新点击一下 ...

如下图所示,如果勾选箭头所指的复选框的话当你打孔换层的时候走线不会自动换到你打孔的那一层,如果取消该选项的话当你打孔时走线会自动跳到当前工作层面的下一层面,默认是不选则该选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所示,如果勾选箭头所指的复选框的话当你打孔换层的时候走线不会自动换到你打孔的那一层,如果取消 ...

谢谢 香雪海同学,
可能我表达的不太清楚,我的意思是打完via之后,层已经换到了alt层,
但是拉线却没有悬挂在鼠标上,虽然还是add connect命令。
如果向继续走线的话,需要在刚才打的via上再点一下,才能拉上线(此时的层已经为alt层)继续走。

网友(点评):
双击打过孔走线不会停啊,怎么会还需要再点一下via?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香雪海同学,
可能我表达的不太清楚,我的意思是打完via之后,层已经换到了alt层,
但是拉线却没 ...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15.7-16.3好像都是可以的

网友:
我的是16.2 S048有这个现象,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