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线怎么走?

楼主(2012-11-14):
怎么设置走线时能现实阻抗值?

网友A:
根据板厚,铜皮,线宽计算的!

网友:
    我现在也不理解什么等长、绕线、阻抗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板厚,铜皮,线宽计算的!

具体怎么做!谢谢!

网友:
    我的做法是:可以通过一些软件,比如CITS,根据它提供的模版,估计这根线要做到的阻抗值.像2楼说的,输入板厚,线宽,铜皮,介质参数,调整到合适的线宽和线的层数.,然后按这种得来的值进行布线.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可不可先确定一个阻抗值,比如说50欧,然后计算出其他的参数如线宽应该是多少,介质多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可不可先确定一个阻抗值,比如说50欧,然后计算出其他的参数如线宽应该是多少,介质多厚什么的 ...

    阻抗值肯定是确定的. 介质差不多也可以确定的,就可以算其他的了/

楼主:
    最近画的块板!网络特性里怎么不显示阻抗和延时值?怎么设置使他们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