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铜上的void可以编辑吗?

楼主(2012-11-14):
静态铜上的可以拷贝,移动,删除,请问动态铜上的void也可以这么操作吗?

网友:
    動态銅不是直接用UPDATE TO SMOOTH就OK了?

静态铜→Select void  element 按滑鼠右鍵選void all

軟體幫你做比較不會錯吧~

网友:
    可以啊!不用百度,试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A:
    如上图所示,圈里面的命令全部都是针对挖铜皮的,楼主可以试一下,不懂的地方再请教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上图所示,圈里面的命令全部都是针对挖铜皮的,楼主可以试一下,不懂的地方再请教高人

谢谢。我试过,动态铜上怎么也没选上void。是我操作有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过,动态铜上怎么也没选上void。是我操作有误?

find里你要设置的。。

楼主:
    我发现菜单不一样, 我用的16.5,楼上的各位用的什么版本?

楼主:
    回2楼,想修改PCB时偷点懒,直接把void移动走。
回6楼,find里选中了voids/cavities

网友B:
    16.5的--先选shape, 再选内部要移动的voids, 即可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5的--先选shape, 再选内部要移动的voids, 即可移动

    确实可行,谢谢。

网友C:
    LZ是来散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来散分的吧~

是为了感激回复的朋友啊

网友D:
    allegro的VOID不太好选,你可以把走线铜皮什么的全部关闭,然后打开boundary层,只显示你要修改的VOID所在的BOUNDARY层就能更好的选择并编辑该VOID,修改铜皮的大部分操作都能作用于VOID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legro的VOID不太好选,你可以把走线铜皮什么的全部关闭,然后打开boundary层,只显示你要修改的VOID所在的 ...

    我关闭了其他电气层,只剩下void所在的层,按照楼上的办法,先选择铜皮,再选择void,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