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清除板上constraints的skill?

楼主(2012-11-14):
想找一个清除constraints设定的skill,不知是否有这样的SKILL?
谢谢

网友:
当然有,但是现成的可能就少了,自己写呗。

网友A:
给出一个16.X下删除规则的示例,如果在15.X下面需要用到SCRIPT.
;https://www.eda365.com
axlCmdRegister( "remove_cns" 'remove_cns)
defun( remove_cns ()
let((p c)
        when(axlUIYesNo( "Do you want remove all constraint?" )
                if(axlVersion('version) < 16 then
                        axlUIConfirm("Only for 16.x")
                else
                        foreach(p list('spacing 'physical 'electrical 'sameNet)
                                foreach(c axlCnsList(p)
                                        axlCNSDelete(p,c)
                                        axlMsgPut(sprintf(nil,"Remove %L constraint:%L",p,c))
                                )
                        )
                )
        )
))

楼主:
我加载后,提示:
E- *Error* toplevel: undefined variable - remove_cns

allegro.ilinit配置:
load( "remove_cns.li")
麻烦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载后,提示:
E- *Error* toplevel: undefined variable - remove_cns

保存的文件名要和load中读取的文件名一致

楼主:
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样的啊

放在%HOME%/pcbenv下?

楼主:
当然,我其他的skill都是正常的

网友:
版主无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加载后,提示:
E- *Error* toplevel: undefined variable - remove_cns

load( "remove_cns.li")
注意:后缀名不是li,而是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 "remove_cns.li")
注意:后缀名不是li,而是il

是的,我后来发现了,但是修改为:load( "remove_cns.il")后,运行还是提示:
Command > remove_cns
E- *Error* toplevel: undefined variable - remove_cns
Command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后来发现了,但是修改为:load( "remove_cns.il")后,运行还是提示:
Command > remove_cns
E- ...

SORRY, 括号之前应该有一个空格,你再重新复制代码试下.
defun( remove_cns ()

楼主:
可以了,万分感谢版主大人。

网友:
版主就是牛!

楼主:
确实,相当的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出一个16.X下删除规则的示例,如果在15.X下面需要用到SCRIPT.

学习了!!

网友(2013-04-05):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不用SKILL,用一个空的Boardfile导出Constraint,然后导入你需要清楚Constraint的Boardfile,用Overwrite覆盖掉原来的Constra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