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工程中的原理图与PCB交互

楼主(2012-11-14):
今天遇到怪事,同一工程中的原理图中选择器件后,PCB中不能同步被选中。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大侠们给出方法,谢谢!

网友:
检查Tools→Cross select mode是不是被选中了。

网友:
在同一个工程里面的原理图和PCB的工具-交叉选择模式都选上就好了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3楼是中文版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