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转化PCB的具体方法为何

楼主(2012-11-14):
GERBER转化PCB的具体方法为何
这是可以实现的吗
要使用哪个软件才能做到
有哪位前辈最近尝试过这样的做法
望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A:
AD可以很方便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可以很方便实现这个功能

这位大大
小弟在百度文件中有看AD6转化GERBER成PCB
但操作上还没理解
您可否先帮我转成PCB檔
感谢您阿

另外一提
我试过将Allegro 16.3 or PADS 9.3 转成 AD 9.2
看来AD 真是强大的转档工具

网友:
AD转出来的PCB应该还是不能直接编辑的吧,就是在CAM里面看到的Gerber 文件是差不多的,

网友A:
我也是按网上说的方法弄的,AD我不太熟,你这个我没有搞好,CAM350处理了下,导进去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按网上说的方法弄的,AD我不太熟,你这个我没有搞好,CAM350处理了下,导进去有问题

参考文献http://altium.eetrend.com/blog/1555

这位大哥 不用试了

转化PCB两条路
(1)        使用Altium designer
我转出来200MB,转给PADS,大概10MB,打开后一个零件拆成好几个
是可以看到图的壮况  不过不能拿来用 封装也无法拿来存
(2)        使用CAM350
操作好难懂 不敢领教

我放弃了 只是想研究是否可行

因为我有转檔 Allegro ,PADS, Altium designer三种软件的经验
转来转去 铺铜不能用 但是封装可以拿来存封装库

我只是想拿别人的板子来存封装库
我目前发现方法不可行
是不知道有哪位高人 有这样做过

网友:
这样做主要是用来抄板比较实用,想做别的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