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中F3走线问题

楼主(2012-11-14):
如顶层与底层元件焊盘接近重叠时(不是放在同一个层上,有层区分)ROUTER走线走不到该布线相同层的元件焊盘上有警告弹出。请大虾指点。

网友:
是相同网络吧,要去layout里把线连起来

网友A:
你的设置有问题吧,我这能正常走线,看看你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置有问题吧,我这能正常走线,看看你的设置

设置哪个参数

网友B:
什么警告?另外你看一下那一层是不是设置的是可以布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警告?另外你看一下那一层是不是设置的是可以布线的

顶层与底层都是一样的,肯定是布线层,就是顶层的线经过底层的焊盘时不能直过,系统会自动绕过去。而在LAYOUT中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层与底层都是一样的,肯定是布线层,就是顶层的线经过底层的焊盘时不能直过,系统会自动绕过去。而在 ...

那就是你开了drc了,你在router中输入drc回车试试

网友:
应该是你的器件建库的问题吧

网友:
没有见过,最好将文件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