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传输线上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2-11-14):
如图所示,上面D62的作用是什么,还有这样能传输吗

网友A:
这种二极管主要起电平隔离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二极管主要起电平隔离的作用!!!

但是他这样子接的原理是什么,因为他是由3223出来再到CPU的RX端

网友:
    定向,防止电流反入

网友B:
    你没有截好,那个二极管前面应该有个上拉电阻,而且电平低于232这边的电平 这样就可以电平转换了  左边LVTTL,右边5V   5V低电平时候左边被钳位在0.3V左右  是低电平,5V是高电平时候,二极管截止 左边就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截好,那个二极管前面应该有个上拉电阻,而且电平低于232这边的电平 这样就可以电平转换了  左边LVTT ...

很好,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有485和232芯片需要共用,两个芯片接收脚通过二极管与方式共用单片机的RXD,这样232和485都可以通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截好,那个二极管前面应该有个上拉电阻,而且电平低于232这边的电平 这样就可以电平转换了  左边LVTT ...

你的意思是那个上拉是3.3V?或者是比3.3V低?因为我看那个SP3223的电平输出最大应该是VCC+0.3V。按照你们的意思是CPU的I/O电压应该比3.3V低或者极限值是3.3V,对吧?我有点迷糊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那个上拉是3.3V?或者是比3.3V低?因为我看那个SP3223的电平输出最大应该是VCC+0.3V。按照你们 ...

其实很简单 这种电路只能用于这种单向串口电平匹配   而且速率不能太高   双向的得用MOS匹配了 二极管不行,原理就是我说的 这次给你仿真图片,很容易理解的。
图中232OUT表示232芯片输出的电平,看DATASHEET可知是0-VCC左右,假如VCC是5V,那高地电平自然就是0&5V,在此用PWM代替,然后MCUIO表示单片机接收端的电平情况,PUPW是指PULL  UP  POWER上拉的电平是3.3  结果看图一目了然。

    结果

    结果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简单 这种电路只能用于这种单向串口电平匹配   而且速率不能太高   双向的得用MOS匹配了 二极管不行 ...

    嗯、多谢。看明白了,也基本理解了。可是有一点疑问,因为SP3223的VCC供电范围好像是3~5.5V。那么如果是一般的MCU的话都应该可以直接用一个VCC而不用加二极管。多个元件还影响速度。但是可能那边的I/O电压低于3V那这个电路确实可以采用。
    再次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多谢。看明白了,也基本理解了。可是有一点疑问,因为SP3223的VCC供电范围好像是3~5.5V。那么如果是一 ...

是这样,所以你在高速电路是不可能见到这种电路的,只有232.485还有一些低速率的串口才可以
这个电路最关键的就是速率,其次就是电平,这个不适用于太低的电平,因为二极管最低的嵌位电压大概0.35V左右,如果左侧低电平判定标准是0.5V左右就不适用了,要留一点余量,低速率应用的单片机一般都是3.3V,低电平接受标注是0.8V,足够了。

网友:
    你没有截图全部,应该是还有接其他串口,应该是2路串口逻辑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简单 这种电路只能用于这种单向串口电平匹配   而且速率不能太高   双向的得用MOS匹配了 二极管不行 ...

楼主,这种电路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是不是用于像7楼说的那样的作用呢;?

你画的电路,明白个大概,但是作用不是很理解?
    你说的“单向串口电平匹配”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我这边232供电就3.3V,IO口也是3.3V,用不到这样的...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截好,那个二极管前面应该有个上拉电阻,而且电平低于232这边的电平 这样就可以电平转换了  左边LVTT ...

理论上是这样的,可是板子实际测量出来的却不是这样。没信号传输时是2.8V,传输高点平时是3.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这样的,可是板子实际测量出来的却不是这样。没信号传输时是2.8V,传输高点平时是3.0V

你应该是用示波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是用示波器看。

 是用示波器看得,波形没问题,就是幅值有点差异,不过不影响数据传输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这样的,可是板子实际测量出来的却不是这样。没信号传输时是2.8V,传输高点平时是3.0V

没有数据2.8V  高电平3.3V那对的撒 ,二极管压降0.5V左右,  说明你的串口本身就匹配的。这个二极管只是预留兼容隔离更高电平,此处没起作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数据2.8V  高电平3.3V那对的撒 ,二极管压降0.5V左右,  说明你的串口本身就匹配的。这个二极管只是预 ...

嗯,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