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 ALLEGRO 16.X的文件转换为15.X

楼主(2012-11-14):
5金币
求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试下这个,
我试验过了ok!!!

如何将Board file从16.x降到15.7.pdf

网友:
我可以把16.3的转成15.7的.QQ:378684260.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383-1-2.html
这个SKILL你试一下,我试了不行,其他人反映也有问题,你再试下能否转成功。

网友:
在百度里面搜索 如何将Allegro16.X版本降低为Allegro15.X 可以搜到很多这方面的解决方法。我刚刚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这个,
我试验过了ok!!!

非常感谢!
前面的很顺利,但后面出线的OUTLINE TEST1.brd是什么啊?
弹出下面的框框来,显示不成功啊
请指教!

楼主:
下图所示

网友(点评):
这是你转为15版本的文件,名字可以自己定义的

网友(点评):
要保证路径一致~!按照步骤来,可以转成功的。

网友(点评):
还转不成功的话 最笨的办法按照文档的方法、步骤来,文件名那些都一样试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图所示

最笨的办法按照文档的方法、步骤来,文件名那些都一样试一遍

楼主:
按步操作有跳出来错误提示如下图所示,求解读是什么意思

楼主:
看来是我装的16.3有漏洞

网友:
outline 还是outfile啊?

楼主:
我是没成功啦    不过这个是输出名字   自己设定的    随便取

网友:
试试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这个,
我试验过了ok!!!

我重装16.3  再弄了一次    转成功了
但没找到输出的outline test1.brd    现在15.7版的文件在哪啊
我这边没有15.7  只有15.5    能否转为15.5的啊
谢谢啊!

网友(点评):
转成功怎么会找不到文件咧? 也在一个路径下面才对啊 这个转出来的是15.X文件,没有指定说就是15.7版本。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重装16.3  再弄了一次    转成功了
但没找到输出的outline test1.brd    现在15.7版的文件在哪啊      ...

转出来的文件名称是outline test1.brd  吗?
我都是照着PDF弄的

网友:
你转完以后,用15版本看能不能打开你那个文件。
不用纠结于那个outline test1.brd
这是我转过的文件
Downrev rev 16 to rev 15 database - 1601.brd
说明版本已经将成功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出来的文件名称是outline test1.brd  吗?
我都是照着PDF弄的

转完后用15版本的打开就ok啦
Downrev rev 16 to rev 15 database - 1601.brd
说明已经将版本成功啦
不用纠结 outline test1.brd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出来的文件名称是outline test1.brd  吗?
我都是照着PDF弄的

转完直接用15版本的打开就行了
不必纠结 outline test1.brd
Downrev rev 16 to rev 15 database - 1601.brd
说明版本已经将成功
只是降完版本后有些规则数据会丢失
不过那都是小问题

楼主:
谢谢啊    不知道怎么弄   我这边 15.5 的还是不能打开转换了的文件

网友:
这个WIN32 不能执行这个EXE,只能XP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