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安装成功的说下经验?

楼主(2012-11-14):
有谁16.6安装成功的,发个安装说明大家学习一下,一直装不上去!

网友:
    我也没安装成功,最后restart license server 提示unable to  ……

网友:
    你在论坛搜搜帖子,有个人发现教程有一步有错误。

网友:
    已下載了,但還沒時間試用,
不知是否真的不能用??

网友:
    装好后。用了一下,重启后又不能打开了。删了,用回16。3;而且16。6会去访问官网,不知会不会像PROTEL公司一样找公司麻烦。

网友A:
    严格按照说明做就行了

    allegro 16^破解.pdf

    allegro 16_6 crack

网友A:
    关于访问官网的问题 你可以把开始页面关掉

    16_6 crack.rar

    cra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访问官网的问题 你可以把开始页面关掉

谢谢,我就是用这个破解的,装了两次都是重启后不能使用了。说丢失文件。不折腾了还用16。3。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193943
这个步骤也是少了几步的   7步骤以后要把压缩包里的cdslmd.exe复制到安装目录下的licensemanager下替换原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严格按照说明做就行了

这个步骤也是少了几步的   7步骤以后要把压缩包里的cdslmd.exe复制到安装目录下的licensemanager下替换原文件
9步骤以后  要把那个sre.lic文件记事本打开  把16.5改成16.6 并且把第一行的this-host换成自己的计算机全名   把第二行后面加上cdslmd完整路径
如:DAEMON cdslmd D:\Program Files (x86)\Cadence\LicenseManager\cdslmd.exe
然后全部做完以后 有可能出现问题  就是生成网络报表之类的功能会出现无效指针的错误
相应解决办法如下:
1. Choose Start > Run to open the Run window.
2. Type cmd to open the command line window (CTRL+right click, run as admin)
3. Go to <Install_dir>\tools\capture, where <Install_dir> is the path for the OrCAD Captur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4. Type the following two commands, one at a time in the command line window:
regsvr32 orpxllite.ocx
regsvr32 ortruereuse.ocx
regsvr32 orlayoutreuse.ocx
regsvr32 threed32.ocx
这4个文件都注册一下  就不会出现无效指针的错误了
本人系统 WIN7 64bit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步骤也是少了几步的   7步骤以后要把压缩包里的cdslmd.exe复制到安装目录下的licensemanager下替换原 ...

我也是64位WIN7,我还是装不好,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提示LIC_ERROR LMF-02097 ,我除了没把你说的那个文件放回去,我没在压缩文件找到你说的那个文件。你能分享一下么,谢谢

网友:
    我现在也说不准了   前几天一直好好的  今天用破解又掉了

网友B:
资源来源于网络  拼拼凑凑的我都结合到一个PDF里面了 试验成功 就是有的时候破解会掉  重新做一次PDF的10 11步骤就搞定了  如果生成报表 提示指针错误  就注册一下<Install_dir>\tools\capture目录下的4个ocx文件

和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64位WIN7,我还是装不好,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提示LIC_ERROR LMF-02097 ,我除了没把你说的那个文件放 ...

已经上传了  你试试吧

网友:
    这个破解可能还是有问题,我用了一段时间,今天又打不开了。

网友:
    看样子该升级到Win7——6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资源来源于网络  拼拼凑凑的我都结合到一个PDF里面了 试验成功 就是有的时候破解会掉  重新做一次PDF的10 1 ...

感 谢你,之前一直安装失败,下载你的这个文件试试。

网友:
    有没有针对16.6破解的,直接点、简单点

网友:
    谢谢!准备安装试下看。主要是看重PSPice的改进。

网友:
    依照文件一步一步做, 可以破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上传了  你试试吧

谢谢。下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资源来源于网络  拼拼凑凑的我都结合到一个PDF里面了 试验成功 就是有的时候破解会掉  重新做一次PDF的10 1 ...

    其中有两个工具无法破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中有两个工具无法破解

可以呀 我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呀 我一直在用

它破解的时候你注意看哪个CMD窗口,有一个是diff....,还有一个是can not  open...

网友:
    看系统吧

网友(2013-05-26):
引用 网友B:
资源来源于网络  拼拼凑凑的我都结合到一个PDF里面了 试验成功 就是有的时候破解会掉  重新做一次PDF的10 1 ...

    还是这位仁兄的破解好用啊,非常感谢……

网友:
    我来说说我在XP下的安装经历,
1:安装时候提示VC++2005通讯不了,解决:强制卸载VC++ 2005的补丁包,大概5M大小。
    2:安装完成后,点击图标说没法定位什么.dll几个文件,解决: 自己摸索在WINDOW\SYSTEM32下面找到这几个DLL删除就好了
3:打开提示打开LICENCE错误,解决: 完整的计算机名称我把后面那个.点也带着复制进去了,后来重搞OK

网友:
如果装了360安全卫士   在优化加速里  有一个cadence 开机启动项 请不要禁止开机自起。

网友(2014-11-21):
这个非常好用,订

网友:
和装genesis差不多

网友(2016-06-11):
这个非常好用,.....3Q

网友(2020-02-05):
这个非常好用,下载你的这个文件试试

网友:
严格照做,如果重装记得删干净。

网友:
    阿狸狗破解很方便,可以全程破解也可以安装好了只破解……

网友:
    很容易安装

网友:
    具体的步骤:

1、安装licensemanager,问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2、接下来安装cadence的product,即第二项,直到结束.

    3、在任务管理器中确认一下是否有这两个进程,有就结束掉,即cdsNameServer.exe和cdsMsgServer.exe,没有就算了.(电脑开机没运行过Cadence软件就不用执行这一步).

4.把安装目录下的SPB_16.6/tools/ps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dll剪切出来找个地方先放着不理(然后破解完毕再拷进原处,如果不用仿真,可以删之)。

5、把破解文件夹crack中LicenseManager文件夹下的pubkey、pubkey.exe和LicenseManager.bat放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并运行LicenseManager.bat
 (如果是WIN764位操作系统请把cdslmd.exe文件复制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覆盖原文件。其他操作系统不用,直接下一步)

6、把破解文件夹crack里crack\SPB_16.6\tools的pubkey、pubkey.exe和Tools.bat放到Cadence\SPB_16.6\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bat (注意看一下DOS窗口会不会一闪而过,如果运行差不多一分钟就说明破解成功)

    7、打开破解文件夹crack里LicGen文件夹,然后双击licgen.bat生成新的license.lic。用记事本打开licence.lic 文件,我们这里需要将this-host改成你的计算机名.保存好,将 licence.lic 文件拷到你的安装目录的LicenseManager目录下,如默认的C:\Cadence\LicenseManager。

8.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点开再点开License Manager,运行License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弹出的对话框中点browes...指向C:\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lic,打开 它(open)再点下一步(next),将Host Name项中主机名改成你的电脑系统里的主机名(完整的计算机名称),然后点下一步按界面提示直到完成第7步.

    9.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一共能找到两个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tility,一个在SPB目录下,一个在license manager目录下,两个都分别运行一次),以管理员模式运行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填入5280@(你的主机名),点下一步(next),最后点finish,完成这第8步.

    10.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licence manager下),点开再点开,运行Lm Tools,点Config Services项,Path to the license file项中,点Browes指向c:\cadence\License Manager\license.lic,打开它 (open)再点Save Service.然后在Start/Stop/Reread 栏中停止服务,然后启动一下服务。到此,破解完成.

11、如果以上步骤都完成了,打开软件提示找不到证书,请打开环境变量,用户变量中看看 CDS_LIC_FILE 变量值是否为 5280@(你的主机名),如果没 CDS_LIC_FILE变量名,请添加一个变量。变量名为CDS_LIC_FILE 变量值为 5280@(你的主机名)

    12. 64位操作系统,软件破解完请把cdslmd.exe文件复制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覆盖原文件。

网友(2021-04-30):
    我的cdslmd.exe有問題, 試試樓主的檔案看看

网友(2022-04-30):
    cdslmd.exe这个文件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