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铺地的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2-11-14):
    请问网格铺地的参数一般怎么设置,且一般设置的比例值为多大,参数大小是根据什么来定的?比如Track Width  0.2mm,Grid Size 0.8,比例值就为0.25,这个参数有什么效果?烦请各位知道的告知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要根据PCB的设计规范来确定。不同的规范设置是不一样的,两个参数一个是铺的铜网格的宽度,一个是网格的大小。建议你上网搜一下PCB设计规范,上面有要求。

网友:
    象你这样说0.8的密度,那么例值为4。如果按你0.25算,你的铜皮全是实铜

楼主:
    就是不想要实铜,想要那种栅格状的,但是不知道比例的大小对铺地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