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L画的原理图能转成pads或者orcad的格式么?

楼主(2012-11-14):
如题,HDL画的原理图能转成pads或者orcad的格式么?还请路过的说一下。

楼主:
能转成logic或者orcad的格式么?

网友:
我從網路上看到Concept 轉 Orcad 似乎要透過一個叫E-Studio的軟體轉換,如果你有映陽的會員,可以看到裡面有教學。可是有訊息是似乎只能支援較早的版本,不支新版還可不可以這樣轉。

网友A(2013-04-03):
HDL画原理图很麻烦而且不好用也不好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L画原理图很麻烦而且不好用也不好学吧。

是的,还蛮麻烦的,不过我不用画原理图,就只是导进pcb里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还蛮麻烦的,不过我不用画原理图,就只是导进pcb里而已,

导netlist?那没必要转啊,hdl export physical ,再import allegro就好了,footprint对了就行了。
要是想转用 estudiopro,直接打开hdl原理图保存为dsn即可。

网友:
    在   制作原理图中可以转换成ORC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