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11-14):
我想问下图片中的锡槽怎么做啊

网友:
锡槽?...如果你说的是上面PCB的大面积锡的话...那就是在solder层铺铜皮或者画FILL还有走粗线也可以的....

网友:
绿油开窗就可以了!
在solder层画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先了解下阻焊开窗的定义,在进行处理,这样你理解更深,下次就知道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