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全局编辑功能

楼主(2012-11-14):
如题,orcad原理图中能对线色、文字颜色及字体进行全局编辑吗,象AD那样?

网友:
如果沒有被單獨編輯過顏色,可以用 Options -> Preferences -> Colors/Print 去修改顏色。(適合針對自己喜歡顏色去做整體性的編輯)
如果某NET有特別去改過顏色或是粗細,則要另外單獨選取整個NET後去做變更。

楼主:
我从DXP2004转了个图到OrCAD,发现字体和颜色显示全不对,用 Options -> Preferences -> Colors/Print 设置无用,只能一个一个更改,故有此一问,呵呵

网友A:
打開在 View -> Toolbar -> Command Window。然後圈選文字(可複選),然後到 Command Window 敲入 SetColor 1,選到的文字會一次改變顏色。顏色號碼如下表。

网友:
    看起來挺複雜的!

网友B(2013-03-26):
引用 网友A:
打開在 View -> Toolbar -> Command Window。然後圈選文字(可複選),然後到 Command Window 敲入 SetColor  ...

    16.2版本的怎么没有找到command window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2版本的怎么没有找到command window啊?

    已經很久沒用16.2版本了,不確定16.2有支持此功能。

网友:
    等我有空了,也升级一下16.6

楼主:
    16.2没有命令窗口

网友(2013-08-02):
    看起來挺複雜的

网友(2013-09-03):
    默认的就挺好的啊。干嘛要改呢?

网友(2014-06-13):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4-10-19):
    从16.3 才有command win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