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16层板,带状线 30mm 长,纯线仿真,阻抗掉下来原因

楼主(2012-11-14):
30mm长的带状线,走线在第三层。
使用wave port 在走线两侧
50ps rise time 激励
阻抗掉下来
为什么?

楼主:
我把走线拉长到100mm
阻抗变成了这样
求解呀~~~~

网友:
这个阻抗仿真总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同求解。

网友A:
有可能是波端口不够大,建议设置高度大点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波端口不够大,建议设置高度大点再试试看

是带状线,高度不能加大,跟上下层介质厚度有关

网友B:
先搞清楚你的差分线阻抗是多少?难道是100,在看仿真阻抗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楚你的差分线阻抗是多少?难道是100,在看仿真阻抗曲线

图上很明显是匹配100ohm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很明显是匹配100ohm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啥建议呀?

网友:
    你用polar算出来的是多少啊?应该和polar算出来的差不多阿,在setup中的迭代次数设置大点:20

网友:
    建议上传工程文件让大家看看

楼主:
    上工程图

网友(2013-10-07):
    后面结果是怎么样的,怎么没有下文了??

网友:
    端口设置错误。
    请先弄清楚差分wave port的激励馈线方式。
    其次,上下层plane如果是参考层,要用via连接,当然你不连也可以,但是仿真最好在保证速度的情况模拟真实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