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中芯片扇出功能设置好后无法扇出

楼主(2012-11-15):
在FANOUT中已设置好,但就是无法扇出,我用的是pads2005版本,求解。

网友:
把规则去掉 就是都设置为0 试一下

网友:
    没设置好,可能是相同网络的间距没设置好

网友A:
    把所有规则都去掉,设置好现款和孔的大小

网友(2015-04-03):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规则都去掉,设置好现款和孔的大小

    请问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