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不同数据组之间线长问题

楼主(2012-11-15):
请问下例如4个DDR走线,4组不同数据线组之间的 长度差控制在多少 ?谢谢

网友A:
数据线等长控制在25mil

网友:
四组数据线之间没有特定的长度控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等长控制在25mil

4个DDR数据组  之间,不是数据组内啊

网友:
看主芯片来定,比如说有些主芯片,数据组内都不需要等长,主芯片会bit by bit补偿。

网友:
DDR3采用菊花链拓扑,对数据线组间等长要求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