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走线比焊盘宽这种情况就不允许

楼主(2012-11-15):
为什么走线比焊盘宽这种情况就不允许呢?  大家讨论下哈。。

网友A:
考虑可制造性,线宽大于焊盘会导致焊盘变形(制板误差),如果pin间距很小就有连焊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可制造性,线宽大于焊盘会导致焊盘变形(制板误差),如果pin间距很小就有连焊的可能。

正解

网友:
    我也认为正确,现在的pin间距都很小,生产时易出现连焊

网友:
    对于板厂制作来说,走线和焊盘都是铜皮,走线大于线宽后,板厂制作阻焊开窗对位误差就更大,后面贴片就容易连锡了!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尤其是BGA的出线一定不能大于焊球直径,否则做出来的焊盘很丑,用放大镜看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