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原理图添加封装,求助

楼主(2012-11-15):
如何选择原理图一个 页面里面的所有元件??
怎么查看原理图所有元件的封装是否有遗漏???

求大师指点一下啊,发现我在添加比较大的原理图时候,一个一个来比较麻烦,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非常感谢

网友:
右键select filter,直选part,框选所有器件看属性就可以了

楼主:
查看所有元器件封装情况:

选中  .DSN  , 选择Reports > CIS bill of materials > standard  > 在 Select Properties 的方框内选择》双击PCB FOOTPRINT, 让它到OUTPU FORMAT 方框内 ,然后OK,就可以产生 封装报表

网友:
选中DSN文件,右击选中EDIT Object properties,在里面找到PCB FOOTPRINT栏,可以查看到所有的元器件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