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在一块板子上面铺铜不选取任何网络呢??

楼主(2012-11-15):
有木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一块板子上面就一个零件和两个连接点,零件的两个pad分别与两个连接点相连后,这块板子就算连线完成,然后我就要做这个板子的铺铜处理,以往铺铜一般都选取GND作为铺铜的网络,可是现在这个板子里面没有GND的这个网络,我就什么网络也不选取,就选择NONE,直接铺,这样可以吗?对不对,会不会有问题呢??--------在线等回复

网友:
直接铺铜不选取网络的话,在进行verify的时候会报错的

网友:
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你这板子让我无语了一个零件二个连接点,那做成单面板啊不要铺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