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number显示问题求解

楼主(2012-11-15):
在用orcad画原理图示,如何不显示pin number啊,如图示:这样操作后还是显示pin number啊
,而却阻容器件不显示,而IC是显示的。

网友A:
通常是在建立元件庫的時候,就要考慮到要不要顯示 PIN NUMBER。建立元件庫的設定方法,請看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在建立元件庫的時候,就要考慮到要不要顯示 PIN NUMBER。建立元件庫的設定方法,請看圖片。

谢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