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MASK间距测量

楼主(2012-11-15):
不知道有没有测量SOLDERMASK之间间距的办法啊?我只知道测量CLINE-CLINE之间,pad-pad之间的间距。哪位大侠知道啊?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量啊,设置好间距就行了

网友A:
如图,选择,选择工具后, FIND 里面选择 PINS ,然后点击要测量的第一个 焊盘(会自动选择焊盘中心),然后点击第二个 就出来距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选择,选择工具后, FIND 里面选择 PINS ,然后点击要测量的第一个 焊盘(会自动选择焊盘中心),然后点 ...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是测量焊盘间距的,好像还是没发现有测量SOLDERMASK间距的。

网友:
试了一下,不真没有方法。最笨的方法就是测好pin间距,然后再加上solder 到pin的间距(这个要进到库里去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