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输出SMT坐标以及注意的问题点

楼主(2012-11-15):
10金币
各位高手:
    我想知道,pads输出SMT的坐标时该注意哪些问题点,以及在画PCB时,为了方便SMT贴片比如0603封装的钽电容,发光LED等器件的坐标原点应该怎样设置(因为上述器件是有极性的,器件坐标原点设置在中心应该是不行的),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1、器件坐标原点设置在中心,这个跟是否有极性没有关系。例如:

2、0603封装没有钽电容。
3、一般输出gerber时,把单位改为英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器件坐标原点设置在中心,这个跟是否有极性没有关系。例如:

2、0603封装没有钽电容。

假如把你上面的封装在同一个PCB中,有两个这样的器件,但是相位差是180°,SMT机器自己可以识别的了?

网友:
1、用这样方式输出坐标,不管你元件坐标定在哪里,输出的坐标自动定位都在中心点
2、像贴片LED灯,是不是你做的元件极性标识,不是像楼上用+号,而是左边丝印向左加大,再加一竖线标示正极?
如果是这样话,你要知道SMT输出的坐标点在哪,这个坐标点是两个焊盘的中心点,而不是外围丝印的中心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把你上面的封装在同一个PCB中,有两个这样的器件,但是相位差是180°,SMT机器自己可以识别的了?

这个机器不能识别,还是要靠人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不能识别,还是要靠人操作的

所以说,在同一块PCB里面,相同的IC,有极性的元器件摆放方向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