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源层周围铺一窄带地怎么样

楼主(2012-11-15):
在电源层周围铺一窄带地怎么样 ,如下图的灰色部分,我在电源层没用到的地方铺上地怎么样? 大家讨论下,以及说说原因。。。。

网友A:
你那样做不行,好多差分线都跨分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样做不行,好多差分线都跨分割了

我这差分速度不高,就RS422,跨分割会影响信号质量吗? 我想的是铺点地来屏蔽差分信号,提高抗干扰的能力。。。

网友:
能附上BRD文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差分速度不高,就RS422,跨分割会影响信号质量吗? 我想的是铺点地来屏蔽差分信号,提高抗干扰的能力。 ...

跨分割的话就没有参考平面,会影响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样做不行,好多差分线都跨分割了

我现在重新分割了下,让差分线不再跨电源平面分割。。。,这样可以吗?  我的想法是给差分线铺上地提高搞干扰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重新分割了下,让差分线不再跨电源平面分割。。。,这样可以吗?  我的想法是给差分线铺上地提高 ...

可以了,不过你要打地过孔啊,要不你铺的铜就没什么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不过你要打地过孔啊,要不你铺的铜就没什么作用了

谢谢提醒,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