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孔接地检测未连接

楼主(2012-11-15):
画完一块PCB,里面有一层铺地,但是做检测的时候提示安装孔未连接上地
图片在附近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到library--Plated勾選
但這樣孔會渡銅

网友A:
查看copper pour有无包覆过孔
另外灌铜是否包覆,到option查看是否有选择Flood over

最笨的方法 把GND NET的TRACE && VIA通通砍掉
然后重新画Copper pour
添加自由过孔

网友:
    慢慢查找你整个板子上的地有没有连成一片形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copper pour有无包覆过孔
    另外灌铜是否包覆,到option查看是否有选择Flood over

过孔最后在工艺上会做成阻焊,所以想在安装孔上要区别它
过孔在检测报告上都不会出错,就是安装孔(焊盘形式)出错,未能连接到地
Flood over是什么意思?我已经勾选上它,还是一样出错?

网友:
    应该是你的安装孔的封装没有做好,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孔最后在工艺上会做成阻焊,所以想在安装孔上要区别它
    过孔在检测报告上都不会出错,就是安装孔(焊盘 ...

    这位仁兄真是可爱
    不过你的问题 我有点雾里看花
    如果可以的话 寄你的档案给我 bobtraveltous@hotmail.com
    我帮你看看 你也给我您的E-mail ,好回寄给您

那如果公司有保密协议,您就不要寄
    加油 快点找到您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仁兄真是可爱
    不过你的问题 我有点雾里看花
    如果可以的话 寄你的档案给我

谢了!已经解决,是封装做的有问题,也谢谢楼上的提醒!

网友:
    漏掉最基本的问题,呵呵,看来得先从最基本处查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