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最后覆铜时崩溃,求助

楼主(2012-11-15):
电路板设计最后大面积覆铜时出现如图错误提示,PCB板上元件较多,整个PCB文件大小约为35M。电脑硬件配置还不错啊 ,求助版主,大神,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关掉软件重新打开,然后确认你设置的规则是否会产生叫多的DRC  敷铜的时候选择的铜皮间距是5mil  但是你检查的时候调整到了10mil在检查,这样就会....

网友:
是个什么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