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生成PDF为什么元件位号都变掉?

楼主(2012-11-15):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我用orcad画好的原理图,想生成PDF时为什么元件位号都变掉?如果我单页单页生成PDF就不会变,这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呀?
    附件是源文件和我生成的pdf文件,请高手指点指点,非常感谢了!

原理图源文件和PDF

网友:
在我這邊用你的DSN文件生成PDF,看起來正常啊!
不知道原因發生在哪兒? 可能是 ORCAD 版本問題,建議安裝最新補釘試試看。

网友:
我的也一样的,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