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wave电源完整性仿真的谐振模式里,关于频率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2-11-15):
          我看了些资料把频率设为5E+007,E和007代表了什么呢,这个频率是什么意思呢,还有最大频率又是怎么计算来的呢?我刚接触到这个仿真,希望大虾们能帮忙指导下,非常感谢!

楼主:
    5E+007是不是指频率为5*10的7次方HZ?

网友A(2013-01-19):
    E的意思 exponent指数,
5乘10的7次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E的意思 exponent指数,
    5乘10的7次方

    恩,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最大頻率可以取 0.35/Trise , Trise 為訊號上升時間的20%至80%的時間, 經驗法則可以取Trise為十分之一周期。

    例如DDR3 1600,訊號頻率為800 MHz,Trise可以計算為0.1*(1/800M) = 125 ps,則Fmax = 0.35/125p = 2.8GHz。

亦有經驗法則取Fmax = 5*Frequency = 5*800MHz = 4GHz。

頻率取越高,分析時間會越久,而相對應的頻率點數要取得夠多,波形解析度才會足夠

网友(2013-06-13):
    最大頻率0.35/Tr

网友:
    这频率,主要是仿真你单板在这频率范围哪些点存在谐振情况,虽然有三种激励方式,但本质其实都一样,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