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差分线进入1.0mm的BGA后

楼主(2012-11-15):
和大家探讨个问题。差分线进入1.0mm BGA后,大家通常会怎么处理?是保持原来的阻抗线宽,把差分线分开走?还是改变线宽和线距使差分线尽量耦合在一起走?

网友A:
我脑筋没转过弯……不会是和BGA焊盘同一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脑筋没转过弯……不会是和BGA焊盘同一层的吧。

我是指内层走线,不是表层。表层要是想不打孔直接进入肯定要改线宽线距。

网友:
差分线的阻抗是耦合阻抗,分开走的话即使保持单端的走线阻抗也是没用的,切换层时,需要按照具体的参数重新计算差分走线的参数并落实。

网友:
改变BGA网络定义位置啊!尽量靠近边缘!

网友:
通过改变线宽线距来保持阻抗成对走。

网友(2012-12-17):
进入BGA后,如果没有走线通道,可以在孔间过线,只要保证走出BGA是差分对就可以了。如果线宽很宽达不到要求,可以遵循BGA内部设定好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