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一下PCB板厚和通孔的关系

楼主(2012-11-15):
请教:如题,记得有一个板厚和孔内径比率关系的,什么样的板厚使用多大的通孔。我有一个1.6MM厚的板子,不知道用多大的孔合适。

网友:
最小可以钻0.15MM,最好做0.2MM或者0.25MM比较合适,主要看你的板子密度了.

网友:
板过厚,孔过小会加收加工费(合格率低)
一般板厚孔径比最好不要超过8:1
过孔尽量大点好。

网友:
    对于板厚和孔的关系,主要和PCB制造商的工艺能力有关系,一般情况如楼上所说8:1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如国外的大猩猩这个PCB制造公司,他们的工艺至少可以做到16:1。在不超过6inch的范围内,她们甚至可以达到30:1,当然这样的造价也相对高了,良品率也有所下降。
    但是,当我们选择孔径尺寸的时候,所考虑的不仅仅有这些,还要考虑这些孔的作用,譬如是机械控,还是电气连接孔,是需要做阻抗控制的,还是要承载电流能力足够的。等等此类。所以,关于孔的学问还是很大的。

网友(2012-12-23):
    唉 这个还没有到那一步的 一般来说0.25-0.8以上基本可以适用一般高速板了

网友:
    激光过孔价格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