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路由器的电路的功率。

楼主(2012-11-15):
我一直不是太懂。象路由器电路,有CPU,RAM,FALSH等等。电源功率是如何确定啊?

网友:
芯片都会提及功率消耗撒 CPU DDR FLASH什么的估算下加起来就可以了 一般取极限最大

网友:
看该电源哪些芯片用到,将各个芯片用到的最大功耗加起来就是了

楼主:
有点懂了,正在看。CPU的DATASHEET

楼主:
这点看不懂啊,TBD是啥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点看不懂啊,TBD是啥意思啊?

TO Be Decided
待定

网友A:
通常我自己的解釋是 :   To Be Defined 有待定義,或是 To Be Determined 有待決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我自己的解釋是 :   To Be Defined 有待定義,或是 To Be Determined 有待決定。

版主 EDA365有硬件电路QQ群么? 不知能够告诉我一声。方便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 EDA365有硬件电路QQ群么? 不知能够告诉我一声。方便学习。。

呵呵呵!  我不是 EDA365 的硬件原理的版主 (我是 ORCAD 版面的版主),所以不確定硬件裡沒有QQ群,而我本身也沒有建立QQ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  我不是 EDA365 的硬件原理的版主 (我是 ORCAD 版面的版主),所以不確定硬件裡沒有QQ群,而我本身 ...

建立一个群咯  大家可以经常听听或者讨论一下现在主流或者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