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怎样产生网表

楼主(2012-11-15):
mentor产生网表步骤,高手指点!

网友A:
dxdesigner吗,05还是07?
最好是用create. netlist
而不是export
前提是信息都全了,且没有非法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designer吗,05还是07?
最好是用create. netlist
而不是export

有,科片类的教程吗?感觉好复杂哦,弄了好久都没弄明白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流程,也就是说DX做原理图,用什么做PCB,不同的工具方法不一样

楼主:
DX的原理图,MENTOR做设计啊,

网友:
那就是所谓的ICDB流程,不需要生成网表,直接在DX里点Exp的图标,生成PCB工程目录,它会提示你做前向标注,前标完了就可以布局布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