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12-11-15):
小弟以前一直用protel99se画PCB板,现在想学习pads软件,记得以前学校里面教PADS软件时,好像原理图是用orcad画的,生成网表在导入到layout中,不知道外面工作中是不是也这样,PADS logic 要不要学习下。请PADS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
现在学校就有开这个课程了呀,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如果你只想做一个Layout 工程师放话,就可以了

楼主:
你是说你们工作中就是用orcad画原理图吗,没用logic是吗,那假设原理图跟PCB有些地方对不上怎么查看出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你们工作中就是用orcad画原理图吗,没用logic是吗,那假设原理图跟PCB有些地方对不上怎么查看出来呢

可以用PADS的ECO比较方法,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我也是用Orcad來會電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