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孔焊盘FLASH的创建

楼主(2012-11-15):
槽孔焊盘FLASH不能用软件自动生成,不知道方法还真不懂如何下手。多次尝试才有所体会,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1)在ETCH层画一块铜

  2)挖掉一个角

  3)用修铜命令把直角变成圆角(注意参数设置)

  4)复制4份,OK

  最后,File-->Create Symbol,就可以在焊盘中调用了。
  当然过程中省略了铜的大小和间距,这个要根据孔径来决定,一般中间的空腔与焊盘等大;焊环宽大于0.5mm,孔径越大,焊环越大。尺寸可以通过设置合适的格点来控制。

楼主(2013-04-18):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哈。
关于槽孔焊盘FLASH的制作,通过网络或电话问了几个专门做封装的人,都表达不清楚,我说你简单地写个教程吧,得到的答复却是:这个不太好说啊!自己摸索着做了,把具体过程写出来,希望大家能少走弯路吧。

网友(2013-07-17):
    你这个方法太慢了吧,飘过

楼主:
    大侠有好方法,能否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呀。

网友A(2013-09-05):
引用 楼主:
大侠有好方法,能否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呀。

skill论坛里有,不用负片,觉得负片容易出问题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论坛里有,不用负片,觉得负片容易出问题的飘过。

负片确实容易出问题,但也有不少好处,看客户需要啦,自己的板倒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

网友(2013-10-28):
    感觉很好很强大

网友:
    谢谢分享。。。
    槽型孔有skill的。
    不过楼主的方法不错。收藏了。

网友(2015-04-13):
    槽型孔有skill?怎么生成flash?

网友(2015-07-01):
    复制  镜像好像不对!!!
我现在只能放置2个
其他2个不能放啊

网友B:
    搞定了
    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
谢谢你啊

能帮到大家,我的付出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