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什么继电器

楼主(2012-11-15):
    麻烦问下,这是什么型号的继电器,或者什么类型的,因为本人初学菜鸟,什么不懂,现在做东西模仿别人电路,看到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整体看到这就卡住了,谢谢了!

网友A:
    是固态继电器  原理类似于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固态继电器  原理类似于光耦

    意思就是1+和1-是控制边,7和8为相应的输出边。同样的对于2+和2-以及5和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PHOTO REALY

    啊?不管是什么  原理一样就行  能简单介绍下吗  谢谢了

网友:
    例似于机械继电器,它里面与2组。1,2,7,8和3,4,5,6;给2低电平,7和8闭合形成一个回路。给4低电平,5和6闭合形成一个回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1+和1-是控制边,7和8为相应的输出边。同样的对于2+和2-以及5和6?

    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