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保护电路

楼主(2012-11-15):
一个20P插座,是数字通信方面的电路,因为有时端子接反了会烧线,向大伙请教下如何设计这个保护电路,希望简单点,能完成!
图如下

网友:
提供个思路,调整信号定义,让插反的时候正负电源以及地线不短路。这样损失可能会小点吧。
另外安装带有缺口的接插件,可以防止这种情况。
例如硬盘的电源接口,反了就插不上。

楼主:
    信号定义?接插口不能换呢,是哪种牛角插座

网友:
    在电源线 加自恢复保险管

网友:
    加个二极管SS14。插反了不通就没事了,反正我公司的电源插座这样设计的

楼主:
    有道理,但是12V插到5V哪里呢?怎么办?

网友:
    用防反插的插坐啊

网友:
    低级的错误啊  做封装的时候 在第一脚丝印做的明显点 写点文字说明

网友(2012-12-24):
    它那丝印没多大问题,第一脚的标示有与其它管脚区分开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用带缺口的防呆插

网友(2013-03-01):
    防呆,最好的办法,又简单

网友:
    1.防呆比较不错
2.应用上面朋友说的SS14,或用8050做开关用,做起来稍微复杂一点
    3.加一个拨码开关和指示灯,当指示灯正常发光,拨码开关再认为闭合。

网友(2013-04-08):
    把引脚定义对称设计,插反了电源和地线,都没问题。只是数据错乱,这样也不会烧板吧!

网友(2014-02-27):
两个办法,1、在你接插的PCB上做保护,2对接插件进行有缺口的接插件

网友(2015-10-15):
用JTAG的那种中间有缺口的接插件就可以了。

网友:
加一个MOS管就可以搞定, w- m- a5 y+ ?8 _

网友:
    最直接简单的办法,在VCC供电回路,加一个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