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原理图管脚为什么无法靠近放置

楼主(2012-11-15):
请查看图片,刚接触orcad Capture CIS,请高手指点下.还有设计原理图时是否有栅格设置

网友A:
肯定是有的 你没在格点上 它不让你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有的 你没在格点上 它不让你操作

我已经取消格点限制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取消格点限制也不行

把格点设置小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取消格点限制也不行

不能取消格点限制  否则在做原理图的时候  链接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取消格点限制也不行

这问题是你画封装的时候取消格点限制 你画原理图的时候没法取消格点限制吧  一般来说 你画原理图封装的时候 你先把虚线框拉大 取消格点限制画好里面的东西 然后再格点限制回来 拉虚线框到格点上 放好pin  这样子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看你的截图 明显不在格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