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为何要塞孔?

楼主(2012-11-16):
BGA为何要塞孔?塞孔有什么好处,不塞孔有什么害处?

网友:
BGA焊盘都是圆形的,间距都不大,再加上中间打过孔的话,间距就更小了。如果BGA下面的过孔不做塞孔处理的话,容易短路。

网友(点评):
解释的很详细,顶一个

楼主:
请问过孔盖油是否可以解决短路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过孔盖油是否可以解决短路问题呢?

不能这么说...PCB短路会有很多原因引起...过孔开窗导致短路这只可能是短路原因的一部分...其他的也有可能是设计上的因素或者板厂加工的因素导致短路...不过过孔塞油的以后会大大降低PCB造成短路的可能性...尤其是有密集BGA类型IC的PCB....

网友:
大神回复都很到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