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焊接好后未连接的IO口电平为3.8V,超出供电电压3.V,是芯片烧掉了吗?

楼主(2012-11-16):
RT,之前板子完全正常,后来不知道怎么滴,突然不能下载程序了,发现1768未用的IO电平为3.8V左右,换了一块mcu后还是一样,最可恶的是我重新焊接了一块板子,只有电源电平转换电路和MCU,1768供电脚和地脚都是对的,但是IO口电平是3.75-3.85V,超出了供电电压,用JTAG下载程序找不到片子,难道又是烧掉了芯片?求解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出现过IO口电平超出供电电压的情况啊?
额。。。。。自己已解决

网友:
自己解决了, 那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能说说什么原因吗?
硬件设计中偶尔也会遇到这种疑难杂症。说出来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请分享一下解决方法,此类问题在NXP的片子中,有时候会出现。。。

楼主:
分模块的检查了是否存在5V漏电,发现都是正常的,后来为了确认芯片没有坏,我直接给3.3V网络供电,发现芯片IO口电平正常,又能够下载程序了,就开始怀疑之前的交流适配器(开关稳压器)有问题,换了一个,就正常了,测试了下交流适配器,输出电流不对,转换电平偏高,拆开看了下,不知道是哪儿不对

网友(2013-03-16):
我用lpc1788时,在调试spl时,miso引脚低电平为2.5V,输出方波时,低电平也是2.5V,然后断电测试此引脚和3.3V电源之间虚短,阻值为50ohm,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