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地层铺铜有的焊盘铺不上呢,

楼主(2012-11-16):
在地层同一个封装都是GND有的可以铺铜,有的却铺不上?怎么回事啊,大家帮忙看一下看看,指教一下thanks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
可以尝试这样解决:
   查看各个过孔的属性是否一样,以及options-thermals中的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
在这一层里,元件的焊盘定义查一下,从这个图形上看,这两个地脚只有过孔没有孔外径,即焊盘的直径小于等于过孔的尺寸,所有就铺不上铜了。
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您查一下

网友A:
clearance
规则设置里面看下,是不是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earance
规则设置里面看下,是不是设置好。

这是个USB的座子两个是一样的封装,和旁边那个铺的上铜的,上次那个图片不是很清楚

网友:
1.右键anyting-点焊盘-propeties-pad stack。
里面plated框应该没勾选才会出现这种问题,选上,重新灌铜!

网友B:
无图(PCB)无真相

网友:
应该是你的插件孔没有焊盘或者是焊盘的尺寸小于过孔的孔径导致的,你可以修改插件孔的封装看看是不是焊盘尺寸小于孔径的了,如果是设置焊盘的尺寸,把封装改过来重新灌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USB的座子两个是一样的封装,和旁边那个铺的上铜的,上次那个图片不是很清楚

你这个铜铺出来感觉怪怪的.

网友:
是不是两个封装名字一样,但保存在不同的库里面啊?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最后我是把要铺铜的层定义为混合层并指配了GND网络,这样就铺上了

网友:
看看此处的USB接地焊盘处有没有Board Cut Out,以前有同事遇到过,是因为导入EMN文件是将Board Cut Out也移进去了

网友:
右边铺上铜的地方似乎有走线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PCB)无真相

好,好像不能发pcb为扩展名的文件,我就把扩展名改成chm,您再把扩展名改成pcb就可以打开了,请您指教,谢谢!

ACMEPoint_Placement-2-11.16.chm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好像不能发pcb为扩展名的文件,我就把扩展名改成chm,您再把扩展名改成pcb就可以打开了,请您指教,谢 ...

用你给的文件灌了一下铜是OK,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软件。下图是我灌铜的图片

网友D:
层设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你给的文件灌了一下铜是OK,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软件。下图是我灌铜的图片

GND层,不是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层设置改下

这样是改成走线层了吧?thanks。

网友D:
建议把每一层设为NO PLANE这样做板绝对没问题,不一定非要用负片或者分割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每一层设为NO PLANE这样做板绝对没问题,不一定非要用负片或者分割平面

每层都用No Plane好像文件比较大吧,一般我们电源层和底层都用分割平面。非常感谢您。

网友:
看一下版主的解释呵呵

网友D:
第二种解决办法

网友:
器件管脚属性,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解决办法

楼主的四个USB有两个是勾选了,有两个没有勾选,没有勾选的就没有连上

网友:
高手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解决办法

     厉害,谢谢

网友:
    朋友您的PCB文件有大问题,您还没有发现吧(看看您的DC座和HDMI),您的所有椭圆形的钻孔都变成圆形的了,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造成椭圆形的孔变成圆形的原因是您把PCB文件导出到POWER3.0版本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好像不能发pcb为扩展名的文件,我就把扩展名改成chm,您再把扩展名改成pcb就可以打开了,请您指教,谢 ...

请教您一问题,我们也不能发pcb为扩展名的文件,要怎样把扩展名改成chm,请您指教,谢